左边这四个灯都亮,还有救吗?

楼主(2021-07-2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PLC是施耐德的PL707 for Neza,可能是电源部分损坏,该产品已经老了掉牙,厂家早已停产,如果需要内部的程序,只能从淘宝上买二手的,将PLC的电源换掉,不过还需要专用的下载线,并且还只能用低于Win7(32位)的系统,否则将无法读出程序,建议最好用其他品牌将其换了。

网友B:
干脆你直接上图算了,运行灯可以亮,说明机子还在运行,怀疑你的机子的io端口存在短路状态,建议你可以把IO端子拆下再看状态

网友C:
拆,洗,吹,晒太阳,等数日
或许就好了

网友D:
把输入输出口全部断掉看看是否故障依旧

网友E:
把老古董换掉吧!

网友F:
搞维修的,一定要胆大心细,认真检查都能查到原因,求人不如求己,慢慢来!

网友G:
也许它想退休了。

网友H:
现在正在酝酿延迟退休方案

网友I:
哇.这啥工况干成这样啊

网友J:
让孩子休息一下吧!

网友K:
老古董可以换了

楼主:
怎么下载程序到plc,已正确连接

楼主:
无法下载程序到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能不能把plc恢复出厂值啊?

网友L:
回复 楼主:
恢复了程序还会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有现成的程序,没办法往里刷

网友M:
有现成的程序那就淘个二手的。

网友N:
太老了,你这PLC。一旦故障灯点亮就很难修复的。看这个点位不多程序不大,换个新的算了,自己编一个就行了

网友O:
换个新的吧,反正程序现成的。

网友P:
这IO点不多,换个PLC,自己重新编写也很快吧

网友Q:
让她退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