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4):
一、主诉
运行中随机报OV,时间间隔不定。
二、检查
1、R-S加380VAC,继电器吸合,无报警;UVW接星型白炽灯3*100W负载,用LOACAL键切换为面板控制,运行,灯亮,风扇运转,正常;
2、查故障历史记录U2-01——U2-22,历史故障为OV(母线过电压),其中,U2-08故障时母线电压为586V;
3、据此,实测端子板+-端子处母线电压,为497VDC,查U1-07参数显示系统检测母线电压为559V;
4、分析:系统检测电压高于实测母线电压,可能由于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引起。实际使用中,因制动、电压波动等造成母线电压升高,实际系统检测母线电压过高误报。
三、维修
1、查安川G7A4011-11KW变频器电路图,母线电压检测,取自开关变压器副边,由D22等,通过节点Us送给U3B、U3D的3403芯片组成的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处理(7.2V),然后实时送给CN7的插座41脚UV1,由CPU板读出处理;
2、查母线电压检测电路的所有元件,最后发现R15(24K)实测为27K。更换,对比+-端子处实测母线电压和系统检测电压U01-07,基本一致,OK。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和楼主学习一下经验。

楼主:
R15正常是24K,此时U3B的放大倍数为Kv=-24K/10K=2.4倍,U3D的放大倍数为Kv=10K/10K=1倍,故2级总放大倍数为2.4倍;
R15变为27K后,总放大倍数也变为2.7倍,则母线电压497V时,母线检测电路检测电压也变为(2.7/2.4)*497=559V。
负反馈电阻增加,放大倍数增加,检测电压读数升高。
一遇输入电压波动性升高,或制动再生电压,势必造成母线电压波动性升高,母线检测电路检测数值波动性增高,误报母线过电压。

网友B:
功底扎实,分析到位,很好的维修范例

网友C:
    有图有真相,真是学习的好贴。

网友D:
楼主发表的是个非常好的帖子,有因有果,有始有终,有图说明,支持楼主多发表一些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