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4):
目的:把仿真的(1500CPU)的DB2 的10个字节读取到本地DB3的10个字节里面。

前几天的接的私活,没事研究一下,暂时不考虑动别人原有的系统,直接读取原有系统的DB块信息。

1200最多240个字节,博图默认1个字符是256个字节,我还想多读写信息。。。

~~~~~~~~~~~~~~~~~~~~~

项目目的:主CPU(1500),连接有扫描枪,扫描信息是字符串,估计保存在1500 DB块里面的;从CPU 1200 通过S7或者其它方式读取这个数据。(最好能读写1500,读:当前扫描信息(1个字符256个字节),写<最好有,没有的话在从CPU逻辑想办法>:从设备收到信息,清除扫描信息)

最好不动主CPU程序,只读。给一个清除信号就行。

楼主:
电脑自动搜索出来IP地址不和模拟仿真设置的IP段一样,不知道为啥。

网友A:
哪个是搜到的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途中框起来的那个169.*** 那个,模拟器显示的192.168.3.250,(本机电脑IP),用其它电脑博图搜索出来对不上

网友B:
S7通信仿真怕是要用PLC SIM adv,基础的仿真器怕是不支持;
另,1500,1200 PLC一个字符串占256byte长度,一个字符只占1byte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装了一个,用起来各种报错,太难了。

知道一个字符是256个字节,工程实际只需要读取20个字符左右。后面不不用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途中框起来的那个169.*** 那个,模拟器显示的192.168.3.250,(本机电脑IP),用其它电脑博图搜索出来对不上
那个是无效的ip.169.254一般是自动获取没获到.
正如4楼所说,纠正一下:
1.能仿真通讯的需要高级仿真器,这个仿真器会自动安装一块虚拟网卡.一般认为你用了.
2.字符,你说的应该是字符串.一般认为你就是指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