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一下 实在是不咋地 今天

楼主(2021-07-24):
是这家企业
控制对象不知道是双速电机还是星角启动 找不到熔断器 同型号继电器两种电压 出厂时插错烧坏 厂家说与它们无关
还好 敢把原理图晒出来
两种电压底座相同算是最卑鄙的的做法了

楼主:
一家企业的消防系统设备同一型号配箱由三家公司完成,四家安装公司安装 有钱大家挣充分体现了团结友爱精神

网友A:
我感觉这做工也不行,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做工也不行,太乱。
实事求是这活做的应该算是不错了,但是几处吊死鬼比较恶心

网友B:
人家有线号值得表扬,至于一种底座两种电压感觉很正常啊。只要标注就好

网友C:
你的意思,不同电压继电器座也要不同,那没人敢搞生产了

网友D:
有图纸标识清楚就行

网友E:
220V,24V你会采用不同底座?关键是同一配电箱尽量采用一种电压控制,特殊情况特别标注一下最好……

网友F:
已经不指望这种柜子能好多少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接触器输出和变频器输出在热保护上端并联,不怕烧变频器吗??变频器输出禁止加反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触器输出和变频器输出在热保护上端并联,不怕烧变频器吗??变频器输出禁止加反向电压!
这是软启动器

网友H:
看来你没有设计过复杂的电路,里面用几种电源几种不同电压的继电器十分常见。

而且这个电箱有出厂电路图,还有线号,在这种情况下还把电压搞错的话,你还做什么电工呀?不如回家种地

你知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直的了

网友I:
以上出现的问题,在进口设备中几乎不存在,其实这并非是维修工的责任心问题,而是应该考虑在设计中如何避免发生。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看来你没有设计过复杂的电路,里面用几种电源几种不同电压的继电器十分常见。

而且这个电箱有出厂电路图,还有线号,在这种情况下还把电压搞错的话,你还做什么电工呀?不如回家种地

你知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直的了
赞成!支持!

网友K:
目前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标签,所以有标签还是正规点。

网友L:
乱,不规范。

网友M:
个人意见,不喜欢这样的元件布局

网友N:
消防设施,用软启动器!野路子垃圾公司出品!

网友O:
20多年前发生在西安去广州航线上的飞机失事悲剧,据说原来就是维修工误插错插座造成的,作为对客户高度负责的设计者,在可靠性安全性上也要到位,尽量避免误操作所导致的事故,而不是仅仅满足功能要求即可,这是每一位设计者追求卓越的具体体现,简单、快捷、安全、方便应成为优秀设计者的一个尺度。

网友P:
这消防模块居然是青鸟的,难怪看起来这么熟悉

网友P:
回复 网友N:
消防禁用软启动和变频,全是星三角

网友I:
电脑主板上那么多的插头,如果你想有意识的错插,不可能,因为它们的外形不同。
电瓶车充电插头是“品”字形三孔,电饭锅也用“品”字形三孔插头,如果你想用电饭锅的“品”字形插头,当作充电插头,也不可能,因为充电插座上有一缺口,你插不上去。
类似这样的设计,还有许多,其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护人身及设备的安全,而不是仅限于寄托在操作人、维修人的技术与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