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了

楼主(2021-07-24):
这种毛丝线坚决不能用了

网友A:
说对了一半,楼主用的是多芯软电缆吧,如果仍然采用普通的线鼻压接,肯定不行,多芯软电缆只能线鼻焊锡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对了一半,楼主用的是多芯软电缆吧,如果仍然采用普通的线鼻压接,肯定不行,多芯软电缆只能线鼻焊锡安装。
电流不平衡 出诊排查发现

网友B:
明显就是线耳没打好造成的发热

网友C:
这种线有个缺点【内芯外皮容易老化,当然可能是采购的不好的原因】,觉得还是买yjv的电缆寿命长点……

网友D:
橡套电缆的皮就是容易氧化,这种电缆只能临时用用。

网友E:
这电缆绝缘皮容易老化,一碰,刷刷的掉。都不用包线了。直接裸铜。

网友F:
你这是防水电缆,临时线可以用,不能做固定线用的。质量非常次

网友G:
是不是线鼻子没有压好呀

网友H:
注意什么?你第一次见线耳烧坏所以特别兴奋?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支持说法!

网友J:
橡皮软线放着不用都会老化。正常不用这种线的。

网友K:
是的,橡套电缆只能作临时线用,不能作永久供电用。绝缘层是橡胶的,时间长了会龟裂,破损等等,一般使用不超过五年。

网友K:
橡套电缆如果碰到机油,老化的更快。

网友I:
橡套电缆是使用在临时电气电路上的国家有规定的!我记得更换电工操作证时老师特意提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