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5):
有个项目有三套三轴定位上下料机构,也就是要用到9个轴,如果用这个cclink ie basic 架构,三组三轴同时工作的话,这个定位精度会不会有影响呀

网友A:
这种总线(网线/光纤等)一般都是驱动器内部全闭环,整个系统半闭环的。你只是负责告诉他走到哪里而已。。。不像脉冲式位置环放在PLC这,中间干扰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