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5):
大家好,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读出来昆仑通态屏里面保存的数据?
看手册中,官方建议用MQTT消息服务的方法,但是MQTT也挺麻烦,还要写服务端等等,感觉比较复杂了
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把数据读出来,保存在sql中?
用于数据分析使用

网友A:
目前来说,最好用的通讯还是modbus TC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说的是触摸屏和电脑通讯哦,不是和变频器,温度计等终端设备通讯,
用modbus_tcp合适吗?

网友B:
如果是使用串口的话,昆仑通态屏可以做MODBUS从站的,这样电脑端做主站读取从站就可以了。

网友C:
这触摸屏地址大部分用的是内部地址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说的是触摸屏和电脑通讯哦,不是和变频器,温度计等终端设备通讯,
用modbus_tcp合适吗?
1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