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6):
请教一下,当在自动运行中,伺服碰限位,怎么处理好.

网友A:
我先来,

伺服先急停!

网友B:
碰到限位后报警停机,复位后手动回零,再重新启动运行。

网友C:
自动运行中伺服碰到极限,你不认为是你程序或者硬件上出了问题吗?伺服应当直接OFF停车了

网友D:
碰到限位伺服自己就停机报警了... 碰到限位肯定是故障事件啊.
工人停止运行..复位报警...排除故障..重新运行

网友E:
伺服碰到极限后PLC+伺服内部自己会报警,你只要读出 正极限\负极限 状态后在触摸屏上写报警即可,不需要断使能。

网友F(2022-01-27):
急停,有STO功能断个STO,有些客户让直接切断动力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