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碁s3800 7.5kw

楼主(2021-07-26):
三碁s3800  7.5kw变频器起动显示四条短划线,没有故障信息。

网友A:
电源或者主板有问题!需要维修了。

楼主:
上电显示正常,给启动信号显示4个短横线,单板上电也一样,把6只驱动光耦W314拆了还是一样,不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B:
看看5伏电原正常吗?

网友C:
检查下CPU的工作条件

楼主:
5V电源正常

楼主:
另一台同款上电无显示,一查开关电源起动电压只有3v,5只100k电阻完好,到滤波电容上就只有3v,滤波电容已换,同时发现开关管比较烫,不知哪里的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上一台问题已解决,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