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6):
X12导通以后,会自动回原点;但是手动操作(导通M0)步进电机就没有动作,只有按下M20之后,才能手动操作。不知问题出现在哪里?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回原点的X12接通,没有自锁,根本不能长时间的回原点,可以参考一下手册中的回原点程序

网友B:
M0和M2能不能直接接到左边母线,不要经过X12,或者X12后面再加个开关控制原点,要不X12只要接通就回原点,不接通触摸前进、后退就用不了

网友C:
回原点没结束,肯定是不能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X12是旋钮带自锁的开关,定义为手动/自动状态的切换,一旦闭合,设备进入手动状态,自动回原点,之后可以手动调节电机前进或后退。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如果是不带自锁的物理开关,我在程序下面加个自锁应该就可以了。但现在是带自锁的开关,程序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X12是旋钮带自锁的开关,定义为手动/自动状态的切换,一旦闭合,设备进入手动状态,自动回原点,之后可以手动调节电机前进或后退。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如果是不带自锁的物理开关,我在程序下面加个自锁应该就可以了。但现在是带自锁的开关,程序应该怎么改呢?

用X12的上升沿配合一个辅助继电器自锁,作为回原点的接通,回路里再串联M0和M2的常闭触头,这样一按手动就切断了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用X12上升沿加辅助继电器的方式,后面用M8029复位这个辅助继电器就达到目标了。
现在在原点回归后,可以手动控制电机前进与后退了。
不过发现新的问题,我用DRVA绝对指令的时候,电机不会前进至指定位置,而是反方向的。也即是没有把方向控制的Y004置ON。在先执行原点回归后出现这种情况(当前位置为0),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用X12的上升沿配合一个辅助继电器自锁,作为回原点的接通,回路里再串联M0和M2的常闭触头,这样一按手动就切断了原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3U 很少用,要不行直接把距离改成负数就可以换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