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

楼主(2021-07-26):
台达VFD-B系列 11KW变频器 风扇边上有两个电容和两个插件电阻由于老化炸裂,看不到容值和阻值,有没有哪位师傅手里有这种板子麻烦告知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有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怎么打开下载不了???

网友B:
确认是台达VFD-M系列11KW ?
记得台达M最大只有7.5KW;

网友C:
二个8.2欧姆电阻要是开路,旁边风扇开关管也要更换,是电风扇短路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算是要换也要知道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B系列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二楼已经给你图纸了呀!电阻是开路?还是阻值变大?风扇是好的?还是坏的?风扇开关管是什么情况?维修过程是什么情况?发帖子别人只能给你思路!这是简单风扇控制电路一般维修变频器的可以搞定!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发帖子标题是台达M系列!内容是台达B系列!到底是电阻问题?还是电容问题?无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了是看不清电容容值和电阻阻值,电容和电阻全都看不到原先的容值和阻值了,我是想哪位手里有这样的板子可以让我看一下原先的电容和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C:
回复 楼主: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