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6):
求助高手,西门子G12OC变频器如何用转换开关实现手动模式端子启动(正反转)加多段速度控制,自动模式Profinet通讯控制(与S7-1200PLC通讯),具体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建议参考对应的CU控制器手册,通讯看报文,手动看接线,有参考的宏控制。段速用starter软件挺好设定的。

网友B:
参考一下吧。我没试验过。

网友C(2022-03-24):
找曹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