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7):
这是保修期内损坏了,找厂家重新发了一台,原来标有"Ver1.3 japan   made in  china"等字样,新发的标:“Ver1.1    made in china"。
请问大佬:第一问题,这两款有区别吗?
第二问题:损坏的那台故障现象是:电源灯时亮时不亮,亮时一切都正常,不亮时所有指示均不亮,停止工作。不亮时,检查PLC电源端子输入电压正常,打开检查电路板没有发现有明显虚焊的痕迹。看现象,象是内部电源回路的问题。会有可能哪些问题呢?

网友A:
系统版本1.1的老
生产日期,1.1的早
使用上如果没遇到1.3的就无所谓

左下角DC24端子是不是接线了?

楼主:
DC24V有接线,

楼主:
24V是给输入信号电源的,

网友A:
1.3还在手里的话,试试在没等亮时拆掉这dc端子线一端看看,或许就是它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24V外面有短路现象,也有可能造成PLC电源自动关闭,有点象开关电源自保护?

楼主:
1.3在手里,拆下来了。我想先把1.1的装起来,如果24V方面有问题,1.1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现在我是把PLC控制甩开,直接用变频器控制一台泵临时先用。总共有三台泵。

楼主:
这是现场的图纸,
我准备把1.1先装起来,试试看。把24V输入的几根线也排查下。
谢谢您,@知道一点

网友B:
V1.1那台是2014年的货,还当新的给你?

楼主:
是啊,这么早以前的货啊,保修的,

网友B:
这种货厂家答应给你保修,但上海OMRON是不可能给你保的;

楼主:
哦,那可能是厂家去买的,不是找欧姆龙保的?

网友A:
图纸没看出这个DC24去那里了。
会不会再现不好说,毕竟哥俩差近4年,可能有差异。

网友C:
使用是没问题的。

要么PLC自身电源故障。要么DC24V输出有短路过载嫌疑

PS:我很少用PLC本地24V输出。只有那种很小很小的工程,比如带2个传感器这种才用本体DC24V

楼主:
DC24正极是线号101,,负极是100
看图纸是正极做公共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图纸可看不出来
com 标的101,实际接的1(还是l?)
图纸标的线号1(l?)在哪里? 输出com表的l还是1?
查下接线,弄不好接线由于图纸标识不明而接错,1/l不细看分的清吗?

再查一下,输入接的11个信号都是这种干接点信号吗?有没有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类耗能器件。

图纸出自零时工

楼主:
不是I,是1,1接得是220V的火线,
101接24V的正极,图纸是接COM端,

楼主:
TO知道一点:
com 标的101,实际接的1(还是l?):实际就接101.
图纸标的线号1(l?)在哪里? 输出com表的l还是1?:图纸标的线号1,是接220V的火线,在PLC的220V输入端,
查下接线,弄不好接线由于图纸标识不明而接错,1/l不细看分的清吗?:接线应该不会错,已接使用了一两年了。原来正常。

楼主:
就是线号1、0接的位置,除了作PLC的输入电源外,也作输出继电器的公共点,

楼主:
TO 知道一点,
“再查一下,输入接的11个信号都是这种干接点信号吗?有没有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类耗能器件。”:输入信号就干接点信号,有旋钮开关,继电器接点,还有变频器给的加减泵信,可能也继电器的,

楼主:
早上刚才1.1的装上去,能工作,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液晶屏显示的压力是5公斤,远传压力表上显示是4.8公斤。有点误差,原来1.3的好象两者相差不大。会不会跟版本有关系,模似量的比例有误差吗?

网友A:
屏接PLC,PLC有压力信号?
通过485读变频器数据?将原1.3的程序数据都引入1.1试试

楼主:
有接触摸屏,昆仑通的。是不是485信号就不知道了,有接个好象是交换机?

网友B:
PLC这款没带模拟量,看图片后面没有扩展,那压力值只能是通过通讯方式读取的了;

楼主:
这是远传压表到变频器的线,

楼主:
这是变频器到触摸屏(第三张图)、PLC到触摸屏(第一张图)、这两根线汇总后接到触摸屏(第二张图)
是不是变频器采集远传压力表的信号,由变频器把压力值发信号给触摸屏?供触摸屏供显示和控制开机台数用。
PLC采集触摸屏的压力信号设定值,及变频器提供压力实际值,这两个值进行比较,去控制电机的开机台数?
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这是变频器的型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上232可能去了屏
485去了哪里?
看一下屏与PLC程序就能分析出压力值是怎么读取的了

楼主:
485接到Fbox盒子,是不是可以远程监控这台设备?

楼主:
FBOX上有一根天线。
程序现在还没办法读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密码,还要要有欧姆龙的软件才能读。 这个有空时再慢慢熟悉了。现在先修好了。

楼主:
TO“知道一点”,“ZCMY 版主”,“bnnyygy”,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