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7):
施耐德ATV61  45KW变频器启动后45HZ以内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不成比例是怎么回事?例如:10HZ时输出电压只有40V左右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参数设置问题,或者参数发生变化,建议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B:
这个要看参数设置的,前天修个英威腾的GD35 闭环使用的,10HZ时输出电压就300V左右了

网友C:
看看电机额定频率参数。

网友D:
恢复工厂,使用面板启动,面板调速,不带电机。电压应该是VF
曲线。

网友E:
V/F曲线有直线,S,C型可设,低频还有电压提升系数,不是纯线性的。如果是矢量和DTC控制方式,电机电压不但和频率相关,和负载都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