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图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1-07-27):
老哥们,我想简单画个PLC接线图,这个中间继电器控制减速电机的启动停止,我这样画可以吗?COM端接的DC-

网友A:
看你画的图将K1线圈和电机串联了??应该是K1的辅助触点接通步进驱动器的启动端子才对。

网友B:
这个肯定不行吧

网友C:
应该是K1的触点,常开或者常闭,串入电机回路里,K1的线圈接PLC的输出

网友D:
触点和线圈是两码事,画错了

网友E: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F:
自己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