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需要知道电源和SIR PUL在哪里

楼主(2021-07-27):
需要知道电源和SIR PUL在哪里

网友A:
POWER是电源,CW CCW 相当于SIR PUL

网友B:
cw ccw应该是正反转, c0 c1有可能是脉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w ccw应该是正反转, c0 c1有可能是脉冲
c0 c1 应该是调节电流的,图纸上有 电流 繁体字,后面是不同的状态对应不同的电流百分比

网友C:
VM COM 电源 CW CCW正反脉冲输入 c0 c1是调整电流比 U V W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w ccw应该是正反转, c0 c1有可能是脉冲
c0 c1 应该是调节电流的,图纸上有 电流 繁体字,后面是不同的状态对应不同的电流百分比
5V是脉冲吧,为什么还有GND,这上面的Com和GND怎么都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