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请问EPLAN有没有像CAD electrical那样的梯子?如何做?

楼主(2021-07-27):
如图,我知道EPLAN有自己的习惯,就想问下这个EPLAN如何实现?

网友A:
EPLAN这个信息是集成在图框中的,图框做好了就会有正确的显示元件在图纸上X,Y的位置

网友B:
1. 图框边线数字或者字母显示问题
问题点工具-主数据-图框,行号和列号按需要编辑即可

网友C:
diy 图框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iy 图框就行
正解,虽然EPLAN提供了标准的图框和符号库,但你也可以选择自定义图框,新建或修改原来的

网友C:
我自己简单DIY的,自己觉得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