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7):
各位大神下午好,我从朋友那里拷贝了一个西门子V13SP1做的程序案例,怎么在我的电脑上无法打开,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提示不是很明确了么,你需要V13 SP1 UPD4。

楼主:
但是我的电脑已经安装了V13SP1

网友B:
博途V13上载1500程序的问题
现场一个1500的PLC订货号是6ES7 511-1AK02-0AB0,我用博途V15扫描出来提示程序是用博途V13开发的,然后我换成博途V13的软件,可是V13里面硬件找不到6ES7 511-1AK02-0AB0的CPU,只有6ES7 511-1AK01-0AB0的CPU,请问这两个是否只是CPU固件版本不同,我现在用V13就是无法上载程序(CPU没有加密,我用V13可以看到程序,就是改不了也上载不了)请教各位大神。

最佳答案
S7-1500系列CPU 1511-1 PN处理器:6ES7 511-1AK02-0AB0是6ES7 511-1AK01-0AB0(2018年5月7日产品取消)的后续产品。
你是选用6ES7 511-1AK02-0AB0,则必须使用:V16 (FW V2.8)(2019年12月2日才发布) / V15 (FW V2.5) 以上的博途软件。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pv/6ES7511-1AK02-0AB0/td?dl=zh
你可在你的项目中将订货号为6ES7 511-1AK02-0AB0的CPU 1511-1 PN组态为6ES7 511-1AK01-0AB0。但是组态必须使用:V13 SP1 更新 4 (FW V1.8) 以上版本。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pd/578290?pdti=sp&dl=zh&lc=zh-CN
换句话说,你上载不能成功的原因有两点:
1、原程序是V13开发的,要想上传,必须在你的项目中组态为:6ES7 511-1AK01-0AB0。
2、必须对你的博途V13升级,升级为V13 SP1 ,可更新到:更新9。至少更新到:更新4.

综上,必须是V13 SP1 UPD4,  V13 SP1 UPD9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