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8):
今天一家公司面试的时候遇到一道题感觉挺难写的,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二

题目如下:

十段输送带独立可控组成往一个方向流动的一条线,每段输送带上有1个动作气缸,总共10个气缸,感应器自己任意添加

动作要求:每段输送带只能运送一垛物料,每垛物料有指定任务,从第一段输送带往第十段输送带运送,到达任务地点后,气缸会把输送带上的物料缓慢送出输送带, 要求写出大体控制逻辑。

我认为题目难点有以下几点:

1.比如一垛物料需要到达5号输送带进行下料,此时后面有4垛料需要停下来等,第5垛料下料完成后,后面1-4输送带的料才能继续往前走

2.第5垛料缓慢下料的时候6-10可以继续动作

3.需要记忆住每垛料的1-10号任务进行传递

这套题让我魂牵梦萦的 ,百思不得其解。

感觉自己的自动化生涯碰到这套题后遇到卡点了,有大神能支支招吗

网友A:
编码器+光电开关就行……有啥逻辑可言,就相对脉冲指令

网友B:
这种情况 一般就是移位控制!在没有外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每个工件是按顺续过来。工件在上到第一个传送开始 就要先确定它的任务是在哪个输送上做动作。工件每移动一工位。就移一位!到了就执行动作。

网友C:
气缸,物料缓慢送出输送带
传送带一定要停下,不能低速传送?
气缸一定要缓慢动作,不能与机械配合挤出物料?

感应器自己任意添加---真的?
上RFID

嫌贵就只好上光电喽,没段传送带装2个,进-出各一个,然后就是程序智慧了

网友D:
不知道行不行,随便写了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牛哇!!!

网友F:
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我不知道,每垛物料,怎么知道要送到哪个位置 ?

网友C:
先造一个关系表

数据流,D0数据有最初上料给定,对应上带电机100.00

通过,停止,推出

效率低点,根据实际合并上下检?利用后沿.....

网友G:
写一堆文字看不懂,是这样的结构吗?

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1-4输送带停了,物料又如何去到5号输送带?
1.比如一垛物料需要到达5号输送带进行下料,此时后面有4垛料需要停下来等,第5垛料下料完成后,后面1-4输送带的料才能继续往前走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