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8):
有一台易能变频器eds1000,37kw,不接电机运行,电流显示70A,频率0.6HZ,无法升速到50HZ.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原因。
请问各位老师,变频器不接电机,怎么有大电流显示?

网友A:
查下霍尔

网友B:
去掉霍尔再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去掉霍尔也不行。
这台变频器还有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把主板,电源驱动板和模块,放在工作台上连接起来,运行正常,电流显示为零,频率50HZ. 把这些电路板放到整机之中,连接上母线电路的电容,运行,电流显示70A,频率0.6HZ,无法升速到50HZ.

网友C:
回复 楼主:
霍尔传感器输出电压是否是0V→+15V和-15V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检查运放电路是否异常→驱动板与主板连接线是否接触不良→主板还有运放检查电路是否正常→最后再确定MCU。还有主板上的+5V电压是否正常!电压不能低于4.7V,否则奇怪现象都能发生!。我给你提供的思路希望有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测试看看。

楼主:
应该和以前的发帖,《易能变频器运行没有频率输出解决过程》一样的原因。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