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8):
1.之前做过测试,用的条码枪,扫书上的条码,没问题,一串数字+0D结束。

2,今天重新做,怎么整也不行,数字+后面一堆00 (以至于把条码枪都扫废了,扫了恢复出厂设置,条码枪亮红灯,扫不了了)

3,模块都是默认设置,通讯协议都是默认的。

楼主:
https://v.qq.com/x/page/e31428h1pi4.html

这里有个视频教程,很详细。

但是也没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
额,第一次做,刚才一直做S7通讯,变量搞错了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啊。。。蛋疼

RS232-扫码枪搞定了。

PLC S7通讯搞定了,大神看看这个逻辑如何;

客户现场的的PLC(主):
新建一个DB块,var1 字符(条码枪扫出来的),
var2 bool,我这边新加设备写入,表示已经接受到了字符,请求 主机PLC 清除var1。

新设备的PLC(从),DB块:VAR1 字符,主设备写入的。var2_bool, 从PLC字符<>“0”表示有字符接受,var2=1 (延迟0.5s)清除。

这样配合应该没问题吧,主从PLC都要写程序。这个麻烦。

方案2:主PCL DB块就一个变量,VAR1,字符。

从PLC一直读,但是逻辑好像比较麻烦。从机根据主机扫码信息 开启从机出料门的。

PS:S7通讯,延迟10ms切换读写,但是会报错,把切换时间延迟到1S还是报错,无解了,当时通讯正常。

1HZ的BOOL我看写到从机,有延迟,但是能用

网友A:
搞不懂为啥都喜欢断EN使能;
S7通讯又不需要轮询,干嘛这样写;
EN常通,然后在REQ上用脉冲不断读写不完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啥都喜欢断EN使能;
S7通讯又不需要轮询,干嘛这样写;
EN常通,然后在REQ上用脉冲不断读写不完事了么;
习惯了。。。。好像是双工的,后来直接两个脉冲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