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装线

楼主(2021-07-28):
哪位大佬有涂装线的人机界面,借鉴一下!

网友A:
涂装生产线的种类比较多,涂布,喷涂等,加工工艺根本不同啊,给个图片你有什么用啊,这类的视频头条和抖音大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找到,您有相关的界面嘛??可以截图让我参照一下嘛

网友A:
喷涂工艺:喷枪控制,废气处理,烘箱和传动链条
涂布工艺:放料,涂布,烘干,收卷
各个工厂的设置会有区别,根据需要做个图画不难吧

网友B:
这个得需要防爆的人机界面吧?喷涂一般都得用防爆的人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