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8):
设备调试中发现一个问题,设备是主轴带动圆筒模具绕线,后端伺服放线,放线的过程张力由张力传感器测量,出现的问题是,主轴启动初始绕线张力冲高1s-3S,才平缓,而把主轴直流驱动器的加速时间调大,则启动张力不冲高,但是加速时间太大,影响主轴手动操作启动。
思路:主轴直流调试器是三菱Q plc 输出模拟量控制,在想让计算输出模拟量值1-2S平滑的输出到直流调试器,从而直流电机的加速启动也平缓些,

网友A:
主轴不知道你是用哪家的驱动,用张力控制模式吧,如果你一定要用PLC去控制,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西门家的张力控制的视频,里面的一个关于建立张力的过程控制的案例实际和你这个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