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程序

楼主(2021-07-28):
图片是一台PH值仪表的CRC函数,这个函数看不懂,想用S7-200的PLC和它通讯,请问CRC校验的程序该如何编写?谢谢

网友A:
unsigned int crc_chk_value(unsigned char *data_value, 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int crc_value=0xFFFF;
int i;
while(length--)
{ crc_value^=*data_value++;
for(i=0;i<8;i++)
{ if(crc_value&0x0001)
crc_value=( crc_value>>1)^0xA001;
else
crc_value= crc_value>>1;
}
}
return(crc_value);
}

网友B:
老200还是smart

网友B:
modbus库直接用,不用另外写程序

网友C:
200或者200 Smart一般都有Modbus RTU指令库,可以调用和这个设备进行通信。
可以参考我发布的相关PLC实现Modbus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5788

网友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code uchar crcbuff [] = { 0x00,0x00,0x00,0x00,0x06,0x0d,0xd2,0xe3};
uint crc;????????????????? // CRC 码
void main(void)
{
? uchar *ptr;
? crc = 0;??????????????? // CRC? 初值
? ptr = crcbuff;????????????? //? 指向第一个 Byte 数据
? crc = crc16l(ptr,8);???????????
? while(1);
}
?
uint crc16l(uchar *ptr,uchar len)??????? // ptr 为数据指针,len 为数据长度
{
? uchar i;
? while(len--)
? {
????? for(i=0x80; i!=0; i>>=1)
??? {
??????? if((crc&0x8000)!=0) {crc<<=1; crc^=0x1021;}??????? 1-1??
????????? else crc<<=1;????????????????????   1-2
????? if((*ptr&i)!=0) crc^=0x1021;???????????????     1-3??
??? }
??? ptr++;
? }
? return(crc);
}
?
执行结果 crc = 0xdbc0;

网友D:
好奇怪,代码乱了

网友E:
为什么要自己写CRC检验呢?用PLC,这个CRC检验是内部处理的,自动添加在报文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