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9):
一个24V开关电源和一个5V开关电源的输出端负极可以短接到一起吗?

网友A:
可以的呀!

网友B:
可以;有双组输出的开关电源,直接用一个不更省事;

网友C:
电源共地

网友D:
但是还是要尽可能的选择同一组电源,或者选型的时候选择大一点的。

网友E:
可以共地,负极接到一起。

网友F:
可以负极接一起。

网友G:
完全可以,这还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