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9):
各位同修好!请教一下欧姆龙的PLC型号为C200HG的模拟量输入模块AD003,它跟温度变送器之间接线的问题,变送器是Pt100的热电阻,变送器上面有两个端子+和-,它跟AD003之间如何接线,有知道的指导我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看你用的变送器说明,再对照AD003手册

网友B:
先确认好变送器输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C200H-AD003设成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送器是4-20mA的电流输入,它跟AD003之间如何接线,是要加DC24V直流电源吗

网友B:
AD003 1~5V与4~20mA是一样的设定;
接24V与AD003没有任何关系,那是给变送器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送器是4-20mA的电流输入,它跟AD003之间如何接线,是要加DC24V直流电源吗
4-20mA输出好呗
电流要加短封线

网友B:
AD003内部有标准250欧电阻,4~20MA信号经过电阻时产生1~5V电压,实际上还是取的电压值;
电流信号时记得需要把V1+与I1+短接(第一路输入的话);
电压信号直接V1+  V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