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9):
各位兄弟、老师、前辈们,向您们请教一个问题,一般在什么条件下需要选用SPD浪涌保护器,进行电源保护,是必须配置还是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进行选择使用呢?

网友A:
我们这边以前安全检查,配电柜必须配浪涌防雷电的。对于控制柜没要求,现在不知道怎么规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说法,说是欧盟安全规范需要安装这个,说实话,目前国内应用这个的真不多见,一般都是做好接地防护,一般的的交流电机入电前会安装电抗器或滤波器防护电压波动造成的影响,但这个真不多见。

网友A:
这个看公司的,新公司一般配电柜都会做的,从配电房开始,到后面的一级,二级配电柜都有的。老公司另当别论,但是现在安全检查都要求你安装的呀。

网友B:
又不是很贵的,何况装了也是有点好处的

网友C:
配电柜现在标配,控制柜标配的是滤波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控制柜标配还有稳压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搞错了,丢人了!稳压器最近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