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烧电阻

楼主(2021-07-29):
接手一台达变频器检查电阻坏了换了一个通电就坏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蓝色的那个而且冲电电阻热的烫手

网友A:
是充电电阻吗?线绕电阻才可以。

网友B:
好像红色是充电电阻

网友C:
这个你这活干的粗糙啊!又不是猜谜语,什么情况下发烫?充电电阻都发烫如果没带负载,那已经很明显有地方短路了!还有那个蓝色电阻干嘛的?开关电源?

楼主:
蓝色的坏了

网友C:
...知道蓝色坏了,坏了就坏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起码开关电源好不好你得确认吧?

网友D:
只看到红色的,哪来蓝色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哇,你这家伙色盲了

网友E:
肯定是有短路的第方,你得顺着电阻走向,看看还有什么元器件。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台达变频器什么系列的?蓝色电阻多大电阻值?在电路上是什么电阻?顺着实际电路画一个电路图!不就解决了吗。你是在抖音大家!

网友G:
什么都不懂?别玩了,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