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30):
各位前辈,具体情况是屏开机完成后PLC报错,停止输出,屏与PLC之间也能通讯上,屏也没有报通讯故障,但通讯速度是非常慢,第一次碰到这种现象,不知是屏的问题还是PLC得问题

网友A:
这个是PLC的问题,如果重新灌程序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建议你换一个PLC,虽然这个方案不合常理,但只能这样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