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顶部开孔

楼主(2021-07-30):
电控柜顶部开孔,便于电缆进出。请问这个孔怎么封堵。不封堵的话,时间长了会落灰尘。

网友A:
厂里有顶部开孔的配电柜,一般是对着上面下来的桥架开孔,如果你上面没有桥架,可以用发泡剂封堵。

网友B:
防火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我们公司都用的是防火泥。

网友D:
最好是可以打一些直径20,30,等圆孔,想标准规矩,可以安装格兰头,一根线一个格兰头。不用格兰头也可以放过线胶圈。如果已经开成大方孔,可以再做个有敲落孔的挡板,用哪个孔就开哪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可以打一些直径20,30,等圆孔,想标准规矩,可以安装格兰头,一根线一个格兰头。不用格兰头也可以放过线胶圈。如果已经开成大方孔,可以再做个有敲落孔的挡板,用哪个孔就开哪个。
支持说法!

网友F:
网上买的防火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