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odbus RTU通讯

楼主(2021-07-30):
请教一个问题,用1200做Modbus主站,后面分别带了变频器,200SMART PLC,还有电能分析仪等8个从站。最后一个站接有普通150欧姆终端电阻。通讯后发现变频器通讯很正常,但其他从站也有数据上报,但数据更新速度非常慢,有的要几分钟?这个是会与干扰有关系吗,还是其他问题?采用的是定时器延时50MS的轮询方式,其他时间也测试过,现象也是一样。

网友A:
单独接一个200的时候通讯状态怎样?

网友B: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之前也遇到过,做1500PLC与埃斯顿四轴通讯,大约3-4s钟才刷新一次,后来参考西门子样例改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C:
换轮询方式

网友D:
不知道你程序中怎么做的轮训如果是时间周期轮训的话,肯定要慢一些的,用完成标志位做轮训吧,好一点

楼主:
现在前6个站通讯都还正常,后面两个站数据几乎不更新,但单独测这两个站也是正常的。

网友E(2022-03-24):
程序可以有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