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CXZ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1-07-30):
丝印CXZ是什么二极管?约克中央空调的直流风机驱动板,丝印反查网查不到

网友A:
这个二极管烧坏了吗?看看电路板其它线路可有同型号对比一下。或者画一份电路图,进行电路分析,不就有了结果吗!.

网友B:
根据电路分析二极管的作用就会明白

网友C:
看ZD3这个标记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看看是不是MMSZ4692T1G这个型号,6.8V的稳压二极管,丝印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