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31):
请问各位大神,三菱PLC如何控制松下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或者带绝对值的安川系列伺服电机,增量型的好理解这个绝对值的没搞过,求大神指点??有相关案例吗
网上搜了一圈关于这种的很少,很少有案例,理论上说带绝对值的不是更方便更好用吗,实际中为什么用的不多呢?

网友A:
现在用的也多啊。。。因为走绝对值伺服需要搭配定位模块,走光纤或者RTEX或者ETHERCAT通讯
这种要相同品牌才可以,不可以像脉冲那样随意搭配

网友B:
自动车床这个方面应用多

网友C:
伺服马达带绝对值编码器,PLC还是需要跟伺服驱动器进行通讯对吧?或者还是通过脉冲接口连接伺服驱动器也得吧?绝对值编码器一般应用于往复运动的机构,比如加工中心的立体坐标轴,这是绝对值编码器自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绝对值编码器单方向运动有圈数限制。

网友D:
你搭配他们自家的CC-Link IE Basic  MR-JE-C伺服就可以了。不过小心掉坑里,MR-JE-C伺服有以下毛病:
1、断伺服硬件IO使能,伺服驱动器的原点标志丢失【意味着你需要重新查找原点才能走绝对定位】
2、碰到极限传感器【传感器接入驱动器】,伺服驱动器的原点标志丢失【意味着你需要重新查找原点才能走绝对定位】
头一次用,要吐了。这设计简直神操作

别喷我,就算绝对值伺服加硬件限位也没啥不合理的,安全从不多余。

后来只能直接切断主电源作为唯一途径了,想不通这款伺服推出几年了,都怎么过来的。如有错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E:
需要PLC和伺服通讯,或是将伺服位置通过高速计数输入到PLC中来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以为就我遇到了这个问题,真的是反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