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怪现象

楼主(2021-07-31):
2.5平方没啥温度。6平方热的吓人

网友A:
是不是因为2.5的太短了?

网友B:
这是电源进线?还是电源旁路线?图片看不明白!楼主抖音直播开始了!

网友C:
6平方有接头,还要看一下空开下面的螺丝有松没的。

网友D:
2.5的线过35安的电流,就算你是纯铜线都会发热,那空开下的6平方线发热,就算是铜线都会热,热的厉害,说明那个电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进线?还是电源旁路线?图片看不明白!楼主抖音直播开始了!
进线距离大约12米左右,负载3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的线过35安的电流,就算你是纯铜线都会发热,那空开下的6平方线发热,就算是铜线都会热,热的厉害,说明那个电阻大
6平方线是毛丝线 看来这种毛丝线坚决坚决不能用了

网友E:
6平线--相线无疑
2.5平--火线,零线,地线,那种能说一下吗?
它们的关系能画个图吗?
只凭温度就说是怪现象是不是.......

网友E:
再一个6平线电流多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5的线过35安的电流,就算你是纯铜线都会发热,那空开下的6平方线发热,就算是铜线都会热,热的厉害,说明那个电阻大
赞同,2.5的线过35安,时间短可能没啥温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6平方线是毛丝线 看来这种毛丝线坚决坚决不能用了

这就说明你不懂得导线(电缆)的使用规定了。

这就称之为“屙屎不出赖地板硬”,动不动就赖这个赖那个的。懂得软导线应当怎么使用的吗?

你又知不知道同等截面积的导线,多股线的载流量就比单芯的载流量要大的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的线过35安的电流,就算你是纯铜线都会发热,那空开下的6平方线发热,就算是铜线都会热,热的厉害,说明那个电阻大
6平方线是毛丝线 看来这种毛丝线坚决坚决不能用了
什么是毛丝线?

网友I:
你那6平方的是防水线的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那6平方的是防水线的那种吧?
对  就是防水线  看上去好像是黄铜线

网友J:
楼主用的是多芯软电缆,如果采用普通的线鼻压接,肯定不行,多芯软电缆只能线鼻焊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