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2):
为什么PLC发脉冲,伺服却收不到脉冲,接线已排除;

还有哪些原因会引起这问题呢?

网友A:
1.脉冲方式 cw ccw 还是脉冲+方向 2.脉冲频率 plc与驱动器是否匹配 3.plc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还是差分输出

网友B:
你是根据什么判断伺服没有收到脉冲

驱动器的具体型号是?

网友C:
是啊,你什么plc?什么伺服?怎么知道PLC以发脉冲?

网友D:
别处看到的:

(1)PLC类型不对,不是晶体管输出的。
(2)接线电源等级不对,有的可以 接5V,结果接24V,或者需要接限流电阻没有接
(3)伺服驱动器参数接收的脉冲类型与PLC不匹配;亦或者模式错了,或者参数错了
(4)部分国产伺服,上电后需要进行参数初始化,可能参数初始化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E:
什么型号的plc  配的什么信号的驱动器..
接线图发出来.
才好判断啊...
你自己先排除的接线问题...
假设你接线真的没问题
会不会是伺服的参数觉得的?
比如你用的是lxm28伺服..默认的是canopen通讯模式
需要改参数才能变成接受脉冲的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有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