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个别人的程序,这段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02):
如图,它写的传送数据到这个D7996,D8168,D8159,D8338,D8339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估计是设备参数之类的,需要上电就传输一次

网友B:
这种做法一般是一些工艺参数的初始化,以这个为基础做一些计算什么的。
要知道具体一点,你要看看其他地方(包括触摸屏)还有没有用到这些寄存器,然后顺着一直往下查。
如果就只是在这里出现,其他地方都没用到,那就有可能是写程序的搞错了没有删或者是故意迷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搞不懂他是啥意思,就只有这里有

网友C:
没有整个程序,说不好。
可能是某个模块设定参数之类的。但是一般都是初始给定,不会一直给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不懂他是啥意思,就只有这里有
那就是写错了或者没用的程序没有删除,不要理它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不懂他是啥意思,就只有这里有
这里是哪里?这个PLC里就这一段程序?那就是古人留下的遗迹。
顺着D7996,D8168,D8159,D8338,D8339慢慢撸准能找出缘由。
或许用了很多STL-RET,这只是在其中
也可能是调试后的数据给定下来

网友E:
是一些数据传输,至于啥数据就要看啥设备?有些啥数据了

网友F:
这个还是要顺藤摸瓜
或者反着找回去吧!
单这个很难说是干啥的!
感觉做出来迷惑人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G:
我猜想D7996是触摸屏显示程序版本的,其它不知道

网友H:
M8000,每个扫描周期执行。

网友I:
在触摸屏显示当前PLC程序的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