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2):
施耐德HMIGXO3501触摸屏与三菱plc通讯线怎么制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耐德HMIGXO3501触摸屏与三菱plc通讯线怎么制作?谢谢!

我个人看法,我假设你使用的是三菱FX系列,且使用CPU本体上的8PIN miniDin进行通讯,因为Q系列基于RS232通讯,所以和FX系列的422通讯接线是不同的。

依据GXO3501用户手册上对于COM2的描述:

依据FX系列通讯手册上8PIN圆头上的定义:

因此请尝试:
  触摸屏侧                  FX系列PLC侧
 SDB(7)----------------------RXD-(1)
 SDA(3)----------------------RXD+(2)
 RDB(2)----------------------TXD-(4)
 RDA(1)----------------------TX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