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急停按下,伺服是直接断电好? 还是只断伺服内部停止信号好?(20210803)

楼主(2021-08-02):
如上图 :按下急停 是直接切断 伺服主电源 和 切断 伺服内部停止信号 那个更合理点?

网友A:
个人觉得没必要断电源

网友B:
把使能断开就行了 如果断了电源,想快速启动,就不会那么迅速的

网友C:
要看你急停时伺服电机是要自由状态还是保持始能,特别是垂直轴如果断电源会掉下来,没有刹车的情况下

网友D:
分情况,急停就是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有效保证人生和生产安全的措施,断电最佳就断电,断运行最佳就断运行。

网友E:
一般建议断ser-on。

网友F:
现在有段使能的,有断电的,个人觉得还是断使能比较好,有时候紧急断电后,很多东西都恢复不起来

楼主:
好的 谢谢 大家

网友G:
我一般断使能

网友H:
一般都是断使能信号,方便还好做程序

网友I:
一般我断S_ON,断伺服的动力电源。
控制电源不断。

网友J:
数控机床基本上都是断使能,不会去断电。

网友K:
急停应该是断STO/Servo ON

网友L:
急停,应该是断开主回路电源,控制电源保持,程序里面也应该断开S_ON ,保证设备和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