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3):
施耐德plc,如何输出三角波,锯齿波,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多高速率的?或者频率

网友B:
PLC能输出三角波,锯齿波?

网友C:
三角波和锯齿波有什么分别吗?
DA模块就可以输出

网友D:
要想输出这样的波形,还是用DDS吧,PLC估计是做不到。

网友E:
要看频率,幅值,
估计有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角波和锯齿波有什么分别吗?
DA模块就可以输出
好,只想脉冲输出了
还是有区别的,有时又少有区别
三角波0-10v变化波形连续
锯齿波3-10v变化(可有)断续

网友F:
1、继电器输出的PLC,想输出三角波锯齿波是不可能的,也只能输出低频的方波,1Hz/秒那种
2、晶体管输出的PLC,想输出三角波锯齿波还是可能的,只不过要看该PLC输出端口使用了高频晶体管(高速脉冲输出端口),还是低频晶体管。低频晶体管可能只能输出中低频的方波,因为其工作频率范围太低。

所以,要想输出纯正的三角波锯齿波,并且频率幅度可调,还得依靠信号发生器来玩。

网友G:
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外加编程

网友H:
给你个大概的思路吧,先确定最小时间分辨率(必须大于PLC扫描周期),再确定时间周期和幅值,然后用确定下来的输出周期除以最小分辨时间得到输出次数,再用幅值除以输出次数得到增量分辨率,然后时间从0开始每过一个最小时间分辨率自加一个增量分辨率直到时间周期到达为止,如果输出锯齿波那输出值直接归零重复上一个算法这样就可以输出锯齿波,如果输出三角波再利用相同的时间周期从幅值反算自检直至归零就输出一个三角波,连续波形就是往复这个算法。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图片很形象!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这时候就显出数学三角的功底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B:
这个图可以。

网友K(2021-09-29):
编程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