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3):
Plc电柜与子站柜和触摸屏通讯的话,必须要等电位么?

网友A:
能做到最好,做不到也要接近

网友B:
查了一下,等电位基本用于厂房,房屋的基建上。我理解电控箱做好接地,就是等电位了。通讯的话,常用的485,plc与屏可以用两个电源。

网友C:
有必要,技术和施工也没啥难度

网友D:
一般两个柜子同时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