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3):
如题:要求24V供电,60输入,50输出(继电器输出),求最佳配置方案

网友A:
品牌是否指定先说明;

网友B:
Smart200 SR60加扩展

网友C:
三菱FX多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mart200 SR60加扩展

SR60不是24V的,用ST60才是,可是ST60就不是继电器输出了

网友E:
进来学习大神。

网友F:
这样配,应该符合要求,输入点刚刚好,输出点多出六个点

网友G(2023-12-23):
用200Smart多带几个IO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