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3):
X宝上搜了一下,找不到成系列比较齐全的店铺,大多数只有4、5种。
有推荐的么?

楼主:
国产CD4000系列很少了。
存点MC14000和HEF4000系列。

老设备的进口电路板,还大量存在。

网友A:
不会呀,上面随便一搜。
不过,
随着单片机普及,
逻辑门电路确实是走下坡。
特别略复杂逻辑,
对使用者要求高。

网友B:
这个没必要去存吧,现在很多的控制都不必要通过这些去组合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必要去存吧,现在很多的控制都不必要通过这些去组合控制了
最近给一个企业维修针织设备,意大利剑杆机控制电路,80年代的产品,全部是DIP逻辑电路。厂方着急火烧火燎。

网友C:
回复 楼主:
正确的做法是用现代的主板给替代掉。

网友D:
用贴片的焊转接板

网友E:
一家没有,多联系几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必要去存吧,现在很多的控制都不必要通过这些去组合控制了
最近给一个企业维修针织设备,意大利剑杆机控制电路,80年代的产品,全部是DIP逻辑电路。厂方着急火烧火燎。
FPGA完成他需要的功能,这种芯片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必要去存吧,现在很多的控制都不必要通过这些去组合控制了
最近给一个企业维修针织设备,意大利剑杆机控制电路,80年代的产品,全部是DIP逻辑电路。厂方着急火烧火燎。
FPGA完成他需要的功能,这种芯片还是有的。
首先,需要分析清楚原电路的逻辑关系。。。原电路是20多片逻辑电路构成。。。感觉水平不够;
其次,学会使用FPGA编程。。。感觉犹如天书。
扬长避短,还是在原板上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贴片的焊转接板
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做法是用现代的主板给替代掉。
够学一辈子了。。。64岁了,怕是下半辈子学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上面随便一搜。
不过,
随着单片机普及,
逻辑门电路确实是走下坡。
特别略复杂逻辑,
对使用者要求高。
私信个链接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上面随便一搜。
不过,
随着单片机普及,
逻辑门电路确实是走下坡。
特别略复杂逻辑,
对使用者要求高。
私信个链接吧,谢谢!
淘宝随便搜的,没保留。

网友B:
90年代很多进口设备的控制板卡是用这些逻辑芯片来完成,想想当年修这些板卡,一晃又是差不多20年了,不但这类的板卡,就算当时从台湾进口的一些设备,比如纠偏机,中心校正机,金属探测等都是大量采用,当时也是买了比较多的这些小IC,一般维修时候都是先在把卡上安装个IC插座,这样更换和维修时候就可以很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年代很多进口设备的控制板卡是用这些逻辑芯片来完成,想想当年修这些板卡,一晃又是差不多20年了,不但这类的板卡,就算当时从台湾进口的一些设备,比如纠偏机,中心校正机,金属探测等都是大量采用,当时也是买了比较多的这些小IC,一般维修时候都是先在把卡上安装个IC插座,这样更换和维修时候就可以很高效率
对,经验之谈。
也这样处理。谢谢!
另外,拍了一个数字逻辑电路测试仪,还没有到货。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上面随便一搜。
不过,
随着单片机普及,
逻辑门电路确实是走下坡。
特别略复杂逻辑,
对使用者要求高。
私信个链接吧,谢谢!
淘宝随便搜的,没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