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3):
一台三相电机,工频启动电流高(三相电流一样。)负载无法启动。怀疑机械问题,但是盘车很轻松,脱开负载,测量电机不接地,线路正常。通电试验空载电流正常,再次投入负载,仍然转不动。
换个新电机好了。

旧电机检查,外壳炸了一个缝,这如何解释?

网友A:
我现在有一台消防稳压泵 5.5KW的
前后端阀门关闭后启泵三相电流都是11-12之间
拆开泵体手动转动叶轮正常无卡滞
测量三相电阻阻值基本一样。
现在还没想到问题原因!

网友B:
意思还是定子有问题?

网友C:
最大可能是转子绕组有开路(断条)了。

网友D:
没啥奇怪啊,外壳变形后,转子的中心肯定会偏离,当你通电后,转子就会偏向定子的一个位置,严重时候就是处于扫唐状态,那个时候,电机的电流会一直增大,直到跳闸保护,不严重的状况就是你遇到的,没达到扫唐状态,但电流会很大。你这个题目今天刚好遇到,风机,1.1千瓦,电机前端盖三个固定端断了两个(国产名牌,土禾负压风机),拆解电机,转子有扫唐痕迹,换个电机端盖,问题解决

网友E:
电机为什么会产生轴电流?
  电机的轴---轴承座---底座回路中的电流称为轴电流。
  轴电流产生的原因:
(1)磁场不对称;
(2)供电电流中有谐波;
(3)制造、安装不好,由于转子偏心造成气隙不匀;
(4)可拆式定子铁心两个半圆间有缝隙;
(5)有扇形叠成的定子铁心的拼片数目选择不合适。
危害:
使电机轴承表面或滚珠受到侵蚀,形成点状微孔,使轴承运转性能恶化,摩擦损耗和发热增加,最终造成轴承烧毁。
预防:
(1)消除脉动磁通和电源谐波(如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交流电抗器);
(2)电机设计时,将滑动轴承的轴承座和底座绝缘,滚动轴承的外圈和端盖绝缘。

网友F:
就是马达通电时候的机械的问题,外壳炸了,不带机械负载顺溜的很,脱开机械负载通电也顺溜。

但是一旦装上机械负载,通电驱动机械负载,产生的扭矩,把裂痕的马达外盖给扭得更加裂开,转子不同心,卡住定子绕组铁芯了啊!!!

楼主:
我真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G:
扫膛遇到过,但是转子断条真没遇到过。

网友H:
这种现象确实还没有遇到过,从现象看可能是电机外壳裂缝,造成定子与转子不同步而引起功率减弱,无法带起负荷。感觉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