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3):
机械手自动装配流水线,震动盘排列轴承,内孔15mm。
轴承从震动盘出来后,需要一个测量内孔的过程。
速度不快,一分钟大约六个左右,利用什么方法好呢,
有人提议用容栅测微仪,某宝看了一下,结构是竖式的,
只适合测量平面和外圆,有没有什么传感器适合测量内孔呢?

网友A:
1、内孔直径15毫米?
2、60秒测量6个,也就是10秒测量一个
3、测量精度要求多高?±0.1毫米还是0.01或者是0.001毫米?

测量精度和测量实施细节(接触式测量和非接触式测量),决定着技术方案以及方案究竟要烧钱的多少。

网友B:
1.视觉
2.智能传感器
精度10μm,范围28mm

网友C:
视觉玻璃转盘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械手抓取了放到注塑机模具的型芯上去,0.02mm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知道是小还是刚合适?

网友E:
机器视觉,计数,算面积,算半径,算误差等等很强大,后期改工艺也简单,流程也好写

网友F:
基恩士GT2了解一下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