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4):
门面的漏电保护器不能倒闸,只要倒闸电表下面的空气开关就会跳闸。但是合闸之后门面的漏电保护器又可以正常合闸而且门面可以正常用电,过一两天又会跳闸门面停电。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求大神讲解

网友A:
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啊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
建议检查负载线路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漏电保护开关有问题,建议换一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