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4):
设备漏电开关总是跳闸,前几个月好好的,现在经常跳,是加热设备,主要是无论开毛刷拉带电机或者水泵或者加热,会跳,有时又不会跳,如果说哪一路漏电,应该是不会出现有时跳,有时不跳的现象,但是有个传送带电机不论怎么开都不会跳,有个毛刷电机就一开就跳,水泵电机有时单独开,能开,有时开又跳,加热也是,有时能开,有时会跳,想换空开呢,但是有加热,怕不安全。

网友A:
可以的话,各个负载安装一个空开,这样比较容易确认漏电的负载

网友B:
测试一下毛刷电机那一路电绝缘

网友C:
如果配电箱内有位置,考虑增加设备总开关,将漏电开关作为单独的加热系统用开关。

网友D:
加热设备用漏电能合上都很幸运了,做好接地以后换空开吧。

网友E:
摇表测一下加热设备

网友F:
总开装漏保?
累死你也查不根儿

各用电单元分装漏开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总开装漏保?
累死你也查不根儿

各用电单元分装漏开好了
楼上说法我赞成!设备最好办法使用接地保护。

网友H:
是不是你空开有问题了。

网友I:
总开关不能用30毫安的漏电开关,支路可以用30毫安的,但有变频器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