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灯的问题

楼主(2021-08-04):
请问各位师傅们如果想要这盏灯不亮,是不是只要把玻璃球泡拧下来就可以了?在通电的情况下剩下的那个耦合器有什么危害吗?谢谢!

网友A:
有这个功夫爬上去作业,不如开关内部拆线了。或者开关关了。

网友B:
换个灯泡还不简单,以前在娱乐公司的时候,底下的保全工换灯泡一般是带个长点的塑料杆,上面用硬壳纸做成漏斗状,套住灯泡,几下就换好了,梯子都不用,开关都不用关的

网友C:
除了费电,没啥危害,超高频率的电磁场到一定距离就没有危害了!前提是你的高频发生器和耦合器是好的才会费电,如果高频发生器也坏了,那也不费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费电不怕,没有安全隐患就好。

网友D:
装个开关不行了?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个回路上总共有6盏灯只是不想让其中的一盏亮,其它的还要正常照明。因为消防检查说货架上方不能有照明(与货架的距离不够)。所以想问问只是把球泡拧下来而那个耦合器暴露在外,在通电的情况下有没有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