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4):
请问DVP--ES2PLC控制三个轴:YO脉冲Y1方向,Y2脉冲Y3方向,那第三轴能用Y4脉冲Y5方向吗?这种型号的PLC能这样写吗?

网友A:
呵呵;ES2只有2轴高速脉冲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那我这要控制三轴咋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DVP--ES2PLC控制三个轴:YO脉冲Y1方向,Y2脉冲Y3方向,那第三轴能用Y4脉冲Y5方向吗?这种型号的PLC能这样写吗?
速度,步数要求不高(比如,前后都有限位)。
其中一个方案是控制驱动器使能端口。
其实,还有许多方法。。。。。。

网友A:
确认好具体的要求后,在选型时就要考虑这些;

网友C:
这就要对产品选型了,选型不准确是无法实现的。你看看产品功能再说

网友D:
只是走位置的话试试通讯

网友E:
我记得ES2 Y0-Y3都是脉冲输出口,但是有2组是100K 2组是10K,如果精准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的,100K的好像是Y0和Y2
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速度,精确度,算一下10K够不够用,不够用得换型号,具体型号得百度了,我只用过ES2,哈哈哈哈

网友F(2021-09-25):
回复 楼主:
用EH3 自带4轴脉冲控制

网友G(2021-10-29):
楼上基本回答了, 选型要弄对。

网友H: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4轴,实测  脉冲点 Y0 Y1 Y2 Y3,方向Y4 Y5 Y6 Y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