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这个怎么算?

楼主(2021-08-04):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这很简单啊,1HZ就是1秒1次,知道频率,0到40°一个往返运动,那就是0.5秒走+40°,下一个0.5秒走-40°
第二个同理

网友B:
不知道你要计算什么,如果是计算脉冲的话,首先的知道编码器脉冲和电子齿轮比,假设算出伺服电机转一圈是36000个脉冲,那么转动40度就是4000个脉冲,一个来回1HZ,就是1秒钟,单边就是0.5秒,那么PLC在0.5秒内把这4000个脉冲发送出去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把角度换算成长度而已,其他算法一样

网友C:
我怎么没看懂他问了什么,是不是图片上的字写得太专业了?上传图片的功夫,把问题打出来他不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台试验专机。有摆动伺服和跳动伺服都是按产品角度以设定频率往复运动的。伺服是JEC,编码器精度131072,减速比是70,伺服精度是0.01

网友D:
这么了草的字体,懒得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台试验专机。有摆动伺服和跳动伺服都是按产品角度以设定频率往复运动的。伺服是JEC,编码器精度131072,减速比是70,伺服精度是0.01
电子齿轮比分子设为57344 分母设为225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每转514脉冲=360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每转514脉冲=360度
准确来讲是36000个脉冲减速机的输出轴刚好转一圈,伺服电机就是36000/7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这样的话PLC的一个脉冲最后就是转动0.01度,40度就是400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