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4):
这是咸工书中变频器风扇启动电路,为什么CPU输出低电平,VT4才能导通?5V经过R80加到VT4基极不就能导通了吗?肯请各位给予指教

网友A:
是不是VT4管子NPN,PNP搞错了,看你的图是高电位启动,但是你的图,没有下偏置电阻,不符合电路原理,是不是你看错了吧。

网友A:
是不是印刷错误,咸工应该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B:
感觉应该是pnp三极管

网友C:
直接问问咸老师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VT4管子NPN,PNP搞错了,看你的图是高电位启动,但是你的图,没有下偏置电阻,不符合电路原理,是不是你看错了吧。
R81即是下偏置电阻,当CPU线排低电位(0V)时,基极电位Vb=(3.3/(3.3+10))*5=1.24V。但正如楼主所疑,VT4导通所需基极电位必须高于0.6V+发射极电位2.4V(2个LED的导通电压)=3V,所以,排插低电位时,Vb=1.24V<3V,VT4不足以导通。
排插输出+5V高电平时,VT4导通是可能的。

网友D:
VT4集电极供电电源正极,且从其发射极串联的2个LED接法看,VT4能是PNP么?NPN没错。

网友D:
Vcc电压再高些,比如+12V,或+15V,似乎能说得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VT4集电极供电电源正极,且从其发射极串联的2个LED接法看,VT4能是PNP么?NPN没错。
既然是风机电路,VT4的作用应该是开关状态,假如CPU在0V状态,VT4基极还有1.2V左右电压,这样设计VT4(NPN)截止可靠性值得怀疑,我认为应该是PNP合理。

网友D:
开关状态是肯定的,NPN是肯定的。
排插为低电平时,截止可靠性也是能保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关状态是肯定的,NPN是肯定的。
排插为低电平时,截止可靠性也是能保证的。
支持楼上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VT4管子NPN,PNP搞错了,看你的图是高电位启动,但是你的图,没有下偏置电阻,不符合电路原理,是不是你看错了吧。
R81即是下偏置电阻,当CPU线排低电位(0V)时,基极电位Vb=(3.3/(3.3+10))*5=1.24V。但正如楼主所疑,VT4导通所需基极电位必须高于0.6V+发射极电位2.4V(2个LED的导通电压)=3V,所以,排插低电位时,Vb=1.24V<3V,VT4不足以导通。
排插输出+5V高电平时,VT4导通是可能的。
还有一个R83

网友G:
图是错的,VT4是PNP管就对了.
确实是印刷错误.

网友D:
如果确认VT4是PNP管,则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

网友H:
小型翻车现场!图有错,应该pnp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图是错的,VT4是PNP管就对了.
确实是印刷错误.
NPN没关系,高电平控制

网友I:
问咸老师了,图错了,就是pnp